楼主(2011-03-29):
ABB变频器的旋转编码器安装在哪里?按道理应该装在电机轴上,可是没有看到

网友A:
一般在电机尾部的风扇部位

网友B:
呵呵  自己看资料     www.nb1888.com

网友C(2011-05-11):
电机机械轴上边

网友D(2011-06-20):
ABB变频器上是没有直接可以接编码器线的地方,要选用ABB的可选模块,RTAC-01编码器接口模块才可以,还有就是电机,你要在订购的时候就提出要安装编码器的那种才可以的哇

网友E:
电机机械轴上

网友F:
ABB变频器本机无编码器接口,外部须有NTAC-02与编码器对接在于变频器对接,编码器是安装在电机尾部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