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压缩机接线盒内发现两个不知名的东西

楼主(2011-03-29):
今天维修一台冷水机,在10P压缩机接线盒内发现两个东东不知道是什么,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测量有2K阻值

网友A:
是不是热保护器?

网友B:
我也感觉是精密高温保护开关

网友C:
热保护器 又称温度保险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今天接上220V电压测量,会发热,翻译接线图的英文意思是“曲轴箱加热“

网友D:
应该是带自动复位热保护,

网友E:
是ptc就像电蚊香里的发热片

网友F:
加热用的PTC

网友G:
是不是热敏电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