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某工房一个照明电路,分成Ⅰ、Ⅱ两组,每组三个回路,如附图所示。一次,因故拟对Ⅰ、Ⅱ两组的电源分开;检查线路,发现Ⅰ、Ⅱ两组只有一根零线引上。
   于是,增加一根零线接入第Ⅱ组,并与第Ⅰ组零线脱离。为确认零线分断是否正确,故先将新加零线悬空,而开起对应的开关试验。
   因为想来,零线断开,灯是不会亮的,这样就可判别,新加的线在哪一组上。第Ⅰ组的灯正常亮,可判定是原有零线。

   但发现,接通第Ⅱ组的灯开关,灯仍亮。
   接通一路开关,灯不亮;再接通一路开关,一路的灯亮、一路闪;三路开关均接通,三路灯全亮。灯是紧凑型荧光灯(节能灯)。
   据施工者描述,断开、接入的线,应当是正确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灯会亮呢?
   (注:本话题供新学参考;有经验者,可过两天后,再给出详细回答;暂时可给出,提示或评论)

网友A:
接通1路,没回路:接通2路,串接,380V分压:接通3路,星接负载,要零线干嘛

网友B:
发点有意义的帖子好不?

网友C:
接通1路,没回路:接通2路,串接,380V分压:接通3路,星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点有意义的帖子好不?

对不住了,水平所限,我只能发些简单的帖子,希望能为初入门者、有所借鉴;
聊当抛砖引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通1路,没回路:接通2路,串接,380V分压:接通3路,星接负载,要零线干嘛

原理确实如此;
看来,聪明的网友,还是有的。

这问题问我时,我一时却未回过神来。

网友D:
你有胆就这样用别停,等到把其中两相小负载中的灯烧光,等着老板骂吧

网友E:
不错,学习下!
我想问下那个新增的零线是,是同一电源回路的吗?
如不是,如果线路有漏电开关,开关会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我想问下那个新增的零线是,是同一电源回路的吗?
如不是,如果线路有漏电开关,开关会跳吗?
喜欢这位朋友的文字;之前回复中,只有这位朋友的实在。
新增的零线,同一电网,不在同一开关。
由于是照明灯,在工房较高位置,故没有设置漏电保护开关;前级开关,也未设置漏电保护。
如果装有单相漏电保护开关,开关应当会跳;也因此,而不会接错线。

————————————
题外话:
   多年来从几个论坛看到,假充行家的,或者是“真”行家、而显现肤浅的网友,不是个例;
   有的人一有机会,就表现自己的懂、甚或轻微或不轻微地嘲讽他人的不懂——其实很没必要,各人有各人的层次,各人的境界;话说得好一点,并不代表自己的无知。
   他人观点有错,完全可以善意友好地指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我想问下那个新增的零线是,是同一电源回路的吗?
 如不是,如果线路有漏电开关,开关会跳吗?
喜欢这位朋友的文字;之前回复中,只有这位朋友的实在。
新增的零线,同一电网,不在同一开关。
由于是照明灯,在工房较高位置,故没有设置漏电保护开关;前级开关,也未设置漏电保护。
如果装有单相漏电保护开关,开关应当会跳;也因此,而不会接错线。

————————————
题外话:
    多年来从几个论坛看到,假充行家的,或者是“真”行家、而显现肤浅的网友,不是个例;
    有的人一有机会,就表现自己的懂、甚或轻微或不轻微地嘲讽他人的不懂——其实很没必要,各人有各人的层次,各人的境界;话说得好一点,并不代表自己的无知。
    他人观点有错,完全可以善意友好地指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有胆就这样用别停,等到把其中两相小负载中的灯烧光,等着老板骂吧

宿舍楼四层,我引三相电过去,怎么都不会平衡啊,那怎么办?

楼主:
这个帖子的意义在于说明,懂得了的,并不一定就可做得好;

有的东西,原理其实已经知道了,却可能,并不知道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