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29):
如果不能。为什么呢,

网友A:
我觉得用于水泵的和风机的应该可以,特殊的不行。

网友B:
有的电机是采用的变频起动,工频运行的,不接动力电怎样工频运行,接动力电要于变频器进行接触器或开关隔离,防止动力电进入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C:
普通的交流电机当然可以,如果是特殊的就要看说明书了。

网友D:
功率不大,设备可以在额定转速下运行的话可以直接用工频;

网友E:
工频电就是了,没特殊情况可以
广州 西门子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网友F:
专用的变频电机不能直接接工频启动,但可以运行。其他的电机没问题,既可以直接工频启动,也可以工频运行。为什么呀?

因为,专用的变频电机,由于使用变频器启动,启动电流一般不会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2倍,因此,启动瞬间的加速度不高,属于“软启动”。基于这个状态,专用的变频电机为了解决高速问题,往往把转子轴做的比较细,转子的转动惯量也低。电机的体积也比直接工频启动的电机小。正因为此,如果让这种专用的变频电机直接工频启动的话,它的瞬间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倍,对于电机而言启动转矩太大了,容易切轴。

其他的倒是没什么。主要是工频启动受不了。

网友G:
一般没有问题,变频电机更多的是考虑效率 发热 绝缘问题,对于小功率电机 一般不会有问题,对于重载则需要考虑轴承。铭牌上应该有额定转矩的说明,可咨询厂家最大转矩多少,是否支持直接启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交流电机当然可以,如果是特殊的就要看说明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