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调压模块现象~!

楼主(2011-03-30):
上图是一个调压模块大概的图纸,有个现象我有点不明白,请各位师傅们帮忙分析一下~!
当我断开负载、12V电源和0-10V输入信号时,测量UA、UB、UC分别对零为230V、190V、190V。但是UAB=UBC=UAC=0V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把负载断开后UAB,UBC,UAC就不是0V了,原理自己分析吧,就是电源内阻与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载断开后UAB,UBC,UAC就不是0V了,原理自己分析吧,就是电源内阻与分压。
我就是不接负载的情况下测量UAB=UBC=UAC=0V

网友A:
没看全,调功器输出内部应该还有一组RC电路,估计你这个现象应该是230V那相截止的不好或击穿了,单相电压是那相经RC反到其它2相的。

网友B:
我也运到过此问题,今天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全,调功器输出内部应该还有一组RC电路,估计你这个现象应该是230V那相截止的不好或击穿了,单相电压是那相经RC反到其它2相的。
RC电路在外部,我已经摘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模块的吸收电路可能有点问题
昨天从厂家发过来一个新的,上电测量现象一样~!

楼主:
今天和厂家联系,他们说没注意过这种现象。我让他们做个实验,结果也一样。现在还没给我回复具体原因~!

楼主:
厂家没给我回复,那位老师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D:
呵呵,你可真把厂家给难住了。或许还是个新发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全,调功器输出内部应该还有一组RC电路,估计你这个现象应该是230V那相截止的不好或击穿了,单相电压是那相经RC反到其它2相的。
RC电路在外部,我已经摘除~!
你把230V那相的输入摘掉,看是否那2相还有对地电位,如果没有了就应该是那项的可控硅截止不好,三相都一个一个的摘着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全,调功器输出内部应该还有一组RC电路,估计你这个现象应该是230V那相截止的不好或击穿了,单相电压是那相经RC反到其它2相的。
RC电路在外部,我已经摘除~!
不经RC经三相的控制极也能高内阻反串,还是查各相可控硅的截止性能

楼主:
感谢ZYTLC的关注,明天设备停了我按你的方法试一下~!
但是,如果是截至不好的话,那UAB之间为什么会是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ZYTLC的关注,明天设备停了我按你的方法试一下~!
但是,如果是截至不好的话,那UAB之间为什么会是0V?
都是反串过来的同一相电,本身没有电位差就是0V,但对地就都有电位差,只是内阻大的 相对电位差低一些。

网友E:
三相系统电压是否平衡、中性点是否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