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FX系列通讯问题(20110330)

楼主(2011-03-30):
(无正文)

楼主:
最近在做PLC与上海耀华称重仪表485通讯时,用2N的PLC做没有问题,但用3U的PLC做有时仪表传送回来的重量不准确,出现的是一些乱码,两个系列的PLC参数是一样程序也是一样,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用3U的PLC会出乱码?PLC的参数设置如第1,2张图,程序是第3,4张图。

网友A:
接收回来的数据后,有经过高低字节的处理没 ?

网友B:
你的通讯选件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回来的数据后,有经过高低字节的处理没 ?
处理过的,开始怀疑干扰,加了终端电阻,用的线是屏蔽双绞,电箱里就一个PLC一个开关电源几个继电器,没什么干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通讯选件用的是什么型号?
485BD板,用的是4线制

楼主:
在用3U时如果只接一台仪表也是可以的,但接2台就不行了。

网友C:
你用的是几条线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