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2011-03-30):
维修中遇到一奇怪现象:一台立式摇臂钻床,以前是被人维修过的,一直正常工作,可突然就出现漏电;我跑过去找了一下,结果是控制变压器输出的公共端漏电,找到线路上有一过度接线端子接了《PE》。
拆了它设备就正常了,我就是不明白,它以前这样接就能运行,怎么突然就漏电呢,控制变压器的输出公共端可以接地?

         请各位帮帮忙,解开这个迷

楼主:
可是我把接地线拆了就好啦

网友A:
你说的好像不太现实,控制变压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除非初级和次级之间绝缘不好,就想2楼所说你最好把他换掉

网友B:
可查一下控制变压器,初次级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C:
故障很可能在次级的输出线路上,控制变压器公共端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如果非公共端漏电,就导致跳闸,把公共端接地拆开,故障就消失,你再检查下输出线路吧~

网友D:
变压器初级同次级有漏电

网友E:
应该检查次级线路,应该有漏电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