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一条2公里长的皮带运输机,上坡高差80米,皮带机驱动采用头部驱动还是首尾驱动好?

网友A:
可能是我见识少…我们是水泥厂,皮带机多的很。但我没见过尾部驱动的

楼主:
你们都是多长的?上坡还是下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坡皮带线一般在低位置一端驱动较好,相对功率可以稍微小一些。

这是有争议的,有的说在高端

网友C:
这么长的皮带运输机,当然是两头驱动的好了。如果没有滑轮效应的话,两头都一样受力。无所谓头和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下坡皮带线一般在低位置一端驱动较好,相对功率可以稍微小一些。
好想不对吧?我单位的倾角皮带都是在电机都是在机头的,机尾的还没有见过。水平皮带个人觉得机头机尾驱动没啥区别,看现场环境便以安装就行

网友E:
头部驱动比机尾好。尾部驱动时由于进程皮带是返程皮带,相对较松,易造成打滑,导致驱动力下降,一般不采用。象LZ所述的情况,建议在头部滚筒的后面就驱动,而且需要多电机驱动。我们单位1.6M带宽、1200M长的皮带就是用了3台315KW的电机驱动。

网友F:
我单位运铁矿砂,上坡皮带线一般在高端驱动,下坡皮带线一般在低位置一端驱动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单位运铁矿砂,上坡皮带线一般在高端驱动,下坡皮带线一般在低位置一端驱动较好。

那也多是头部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