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我处有一台易驱变频器。昨天突然停机了。故障码老是闪烁。按复位键。不能复位。求助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维修的不懂,帮你顶顶,高手快来
广州 西门子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网友B: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进口工业,纺织,印刷,烟草自动化控制设备、电气控制设备,数控设备等各类进口工业自动化工业制装置、开关电源、显示器、变频器、触摸屏、伺服驱动、伺服电机、PLC板、卡控件、专业仿真进口电路板、程序解密、传动控制的维修企业。对于工业可编程系统(PLC)\集散控制系统(DCS)、计算机数控系统(CNC)等三大系统及交直流传动装置有着丰富的维修经验,可对进口自动化装备的系统进行现场抢修。
贵公司如有电路板维修需求,希望能与我公司联系,我们会揭诚为你提供满意周到的技术服务。长期合作可签定协议优惠收费。热诚欢迎各客户前来公司参观,视察。我们将为你提供热情的服务。
电话:(021)62842272   (021)66080427
传真:(021) 51561660
地址:上海普陀真南路1051弄8号楼 601室(上海国际包装印刷城)
邮编:2003331

网友C:
你把电机线拆了,看看还能不能复位,如果不行,那肯定变频器坏了,根据故障代码查看下说明书,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19):
这台机子IGBT模块坏了.换了.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