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富士5.5KW变频器带小电机能正常运转,带5.5KW电机低频在8HZ左右能运转,到10HZ就出现电机抖动,20HZ以上就出现直流母线电压低落,到达450V左右并报欠压。我是菜鸟,请各位大侠指教。个人除了怀疑储能电容有问题就没有别的思路了

楼主:
我忘了说明了  带5.5KW电机   20HZ以上时直流母线电压跌落,输入电压也被拉下,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旧的变频器吗?
电容可能需更换了;

网友B:
是直流上电回路有问题
不知富士变频直流上电是用可控硅、还是继电器

楼主:
是可控硅,集成在整流模块里了,也怀疑过可能可控硅没导通,但在P与P1间加了个断路器人工给它导通,故障现象依旧。另有一点,如果是储能电容失容,有没有办法测出来?请咸工指教

网友C:
三想整流桥是否正常工作?,你可以外接整流桥至PN极(加上上电限流),如果运行正常,电压跌落不大的话,就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D:
不好意思,这阵子忙于盖房,才看到帖子。直流回路电路低落(运行电流正常时),当然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整流桥内阻增大,二是储能电容容量下降。楼上的几位朋友说得不错了,外搭整流桥试验,如电压仍低,则属电容的问题。测量电容一般用电容表,但不可完全依赖电容表,有些电容用电容表测量没有问题,但电容器引脚出现接触电阻,致使运行中电压低落。可以更换电容试验。
问题是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