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

楼主(2011-03-30):
各位大虾。请问下整流桥上的单向可控硅用万用表怎样检测好坏还有就是万用表怎样检测IGBT
 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

网友A:
问题很简单,都是教科书或电工手册上的东西,可以去查。这种问题是基础。论坛上七嘴八舌的未必讲的准确。特别是可控硅的测试,讲的很详细。

可控硅检测:不论是万用表的红黑表笔怎样调换,阳极和阴极的电阻值均为无穷大,而门极对阴极的电阻,略呈二极管特性,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高。

IGBT的检测,ce高阻(断路状态),ec(低阻状态)。如果两个方向都是高阻或都是断路,就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