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目前有多台omron plc,想通过232口连接上位机,但是上位机只支持modbus(rtu)协议,请问各位,如何实现,有没有232转modbus的转换器?

网友A:
呵呵. 目前来说 OMRON的PLC 还不支持MODBUS RTU 从站协议. 主站还是可以的.!

上位机只支持MODBUS RTU 协议?  有点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