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我们现在用的是给电机加的是二极管 因为没有安全保护 电机一直有一相电源在里面 所以 请求大侠们给设计一下
  要求  要实现按一下停止立即要刹车 前提是成本要低 谢谢大侠们 肯定很简单......

网友A:
用电磁抱闸

网友B:
要看你是从多高的速度及多重的负载下停车。

楼主:
我们用的设备不能加这个东西 考虑一下看是否能用二极管实现 而且还没有我说的那些问题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它是一个设备 负载很小不大 是电机直接驱动 想想吧.....

网友C:
你可以用变频器,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楼主:
你好 要是用变频器成本太高

网友D:
加二极管,是能耗制动吧?
看能否从电路上考虑,制动(估计)完毕后,切断制动电源;或者电容储能。

网友E:
电磁抱闸成本高,不妨用反接动

楼主:
不管怎么设计 就是按停止要电机立即停止......

网友F:
不妨用反接动,最经济

网友G:
采用能耗制动,不过制动时间要调整到合适,也就是制动后要切除制动电源。

网友H:
能耗制动要配用降压变压器和大容量整流二极管,时间继电器、熔断器,费用比较高。采用电磁机械刹车,电机运行将电磁刹车打开,断电停车刹车。

网友I:
七楼能耗制动,或8楼反接制动。能耗自动最好。就是在按下停止按钮的同时接通直流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能耗制动要配用降压变压器和大容量整流二极管,时间继电器、熔断器,费用比较高。采用电磁机械刹车,电机运行将电磁刹车打开,断电停车刹车。
能耗制动你还嫌成本高就没法了 电机功率不大建议你买个拖把 一停止就用拖把把它堵死! 如果你再嫌拖把太贵俺就真没办法了  其实电磁抱闸也不便宜的 现在铜价高

网友K:
还是能耗制动比较好。

网友L:
加个时间继电器,典型的能耗制动呀

网友M:
3000W以下电机用剩磁制动很好用,零成本!当然只是能停下来哈,有惯性的负载还得电磁刹车!

网友N:
反接制动,控制好通电的时间。

网友O:
是单相电机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给电机加的是二极管 因为没有安全保护 电机一直有一相电源在里面 所以 请求大侠们给设计一下
   要求  要实现按一下停止立即要刹车 前提是成本要低 谢谢大侠们 肯定很简单......
怎么会有一相电源一直在里面?你现在制动如何?如现在效果好,将电路改一下不就行了,发一下你们现在的电路图

网友Q:
假如要做到停电即刹停的话,能耗制动不能胜任,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抱闸。

网友R(2011-05-03):
想成本低,就用二极管和继电器,按停止后给电机通上直流电压制动,那样成本是最低的了

网友S:
离合器,制动器控制器    无接点励磁控制器 解决得的。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83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