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步电压

楼主(2011-03-30):
假设一路灯灯杆电源线对地短路,会有跨步电压吗?如何测量?

楼主:
对灯杆短路

网友A:
  bu hui !!!   cai 220v...

网友B:
书本上讲的是高压,你这220V就是有跨步电压 恐怕不至于任何动物和人触电吧,所以书上就不介绍吧。仅是个人认为。

网友A:
照五楼这么说。。  我死好几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的!不过现在一般都穿了鞋子,下雨天或者电杆近处潮湿一样电翻你

5楼说的没错!
如果带电导体落到潮湿地面,与地面形成回路,就会有跨步电压;
当然,楼主说的是电杆,但同样存在类似现象。

所以,遇到带电导线脱落的情况,应当要小心,及时做好处理。

网友E:
电压肯定有,但电压低,绝缘差不多的话,对人身不会构成伤害。

网友F:
不会!漏保的话会跳闸的

网友C:
大雨天,低压电源干线脱落至地,而跳闸的情况,遇到过(裸铝绞线)。
但是,相线单线脱落,不一定会跳闸;即使跳闸一次,也有可能再送电。
另外,不一定都装有漏电保护;漏电保护也并不一定不失效。

所以,遇到导线脱落的情况,还应当小心为上,形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