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0):
参数设置应该是正确,就是没输出

网友A:
讲的太笼统了
估计你对420系列不熟悉吧 这个系列只一个继电器输出口
数字输入端子最多4个 哪来的DIN5

网友B:
呵呵;什么没输出??

网友C:
DIN是输入吧?!

网友D:
二楼的图有价值,收藏了。

网友C:
楼上的下个M420电子版说明书就全有了

网友A:
传一个使用手册
大家搞西门子的在西门子官网注册下 找什么都有海量

网友E:
420 输出点是  10  11        看看P0531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就是DIN1端口有开关信号的时候,变频器没有预先设置好的频率输出(也没有电压、电流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就是DIN1端口有开关信号的时候,变频器没有预先设置好的频率输出(也没有电压、电流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DIN2、DIN3端口都正常。

网友A:
除了参数P700 设置成2
数字输入端口设置对 还要把P1000 P1001 设置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控制 模拟量还是固定频率模式 还是BICO二进制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