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用了一天一夜做出来的题。别笑我笨,看看你用多长时间(20110401)

楼主(2011-03-31):
题目:
 一个1.5KW的三相交流普通电机。要求用断路器(一个),接触器(一个)(包括接触器辅助触头),中间继电器(若干),按钮(1个)
组合成一个电路,让这个按钮实现,按一下电机启动,再 按一下电机停止。再按一下又启动,再 按一下有停止,也就是用一个按钮实现启动停止。
不要说用程序,用程序最少可以有30种方法,也别光说不练,画画 看。
题目大体就是这样,别抠字眼。

网友A:
我5分钟就可以做完
施奈德有一款电磁开关奇数接通 偶数断开 外接一个普通常开按钮 电磁开关驱动接触器。

网友B:
理论上有价值,实际工作无意义;用一只带自锁的按钮加一只接触器就行。按一下通并锁住,再按下断开(弹起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施奈德有一款电磁开关奇数接通 偶数断开 外接一个普通常开按钮 电磁开关驱动接触器。

这个牛!

网友D:
呵呵,俺用了10分钟画了个原理图。不知道行不行,大家帮忙看看。等一会上图纸照片。

网友D:
大家看看是否可行,没有做实际连接,这是理论图纸,呵呵,简化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