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大家来说说开关电源发出声音,会在哪引些地方有问题,

网友A:
1、负载重
2、电路里的电容变值,导致占空比变化
3、变压器铁芯松

网友A:
楼下的补充

网友B:
4、开关管欠激励,“工作吃力”发出叫声。原因为栅极电阻阻值变大,伴随开关管发烫的现象。

网友C:
一般都是变压器那里有声音出来了

网友D:
辅助电源没有工作,开关管关断放电电路损坏。负载重活短路。

楼主:
我也说一个了,当供电低时,负载加大也会有声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负载重
2、电路里的电容变值,导致占空比变化
3、变压器铁芯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