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海为的问题

楼主(2011-03-31):
2个维纶屏和海为的系统,硬件配置见图,MT510接在端口3,MT506接在端口5,正常运行,但把所接端口反过来,MT510会报PLC没有返回,不能操作,何故?

楼主:
需要看PLC程序的话我贴上来。

网友A:
端口3和端口5通讯格式不一样造成
不能通上有两个原因:
1、两个屏是采用不同的通讯,一个可能是RS485接线, 一个是RS232接线。
2、两个屏采用不同的通讯格式,也会使互换通讯不上。
还有不清楚的,可加入海为技术支持QQ:1014911034 询问

楼主:
这两个是屏的设置

网友A:
看你触摸屏配置是一样的,应该可以互换,你检查一下是否在换屏时485线没有接好,注意一下通讯扩展模块232与485的接线方式不同,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入海为技术支持QQ:1014911034 询问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端口的引脚定义,一个端口RX接另一个端口的T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接线端口的引脚定义,一个端口RX接另一个端口的TX。

这个没问题的,不是接线的问题。看清我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