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品牌加热器

楼主(2011-03-31):
我公司的加热棒常坏(二三个月的寿命)因此,请大家帮忙介绍一些国外品牌的加热器!谢谢!!

网友A:
楼主提问的时候请说明加热棒是做什么用?放在那里用?介质是什么?

网友A:
是放在水里用?还是放在油里用?还是直接在空气中加热即可?
当然也有放在腐蚀性溶液里用的,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直接在空气中加热,那么你搜一下红外加热器,有很多种。价格也相差很多。
如果放在腐蚀性溶液中,那么加热棒可能就需要根据你们具体的需求定制。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