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调试(转载)

楼主(2011-03-31):
→『图[变频器]西门子6RA70调试说明 图
1、恢复出厂设置P051=21,完成标志为P051=40。
2、P50=1语言选为英语
3、P927=3(通过PMU和通讯板可以修改参数)
4、P051=40可以修改参数,P051=0参数不能修改
5、P052=3显示所有参数
6、P078.01电枢回路供电电压V
P078.02励磁回路供电电压V
7、P100电机电枢额定电流A
8、P101电机电枢额定电压V
9、P102电机励磁额定电流A
10、           P082 =2励磁运行模式

11、           P067=1(负载类别,连续性负载)
12、           P659=16(硬急停,来自端子39),
13、           P490=4 (PTC热敏电阻,阻值1330Ω)
14、           P303上升时间P304下降时间(r315.01, r315.02显示)
15、           输出端子
      P771=100(P771为DO1,B0100=1为合闸准备好)
      P772=12  (合闸按钮按下,冷却风机启动)
      U619=12(U619继电器输出端子109/110功能意义)

16、           先不带编码器运行
P083=3
P115=100%

17、设置P140=2,P141=1024(可以观察编码器反馈)
18、P918设置为DP网地址

一、以上设置完成后,就可以通过带有CP5512PC机进行启动了
1.安装CP5512卡并连接到传动DP网,打开STEP7,Options -> Set PG/PC Interface…,选择CP5512(PROFIBUS),单击“Properties…”,在“PG/PC是总线上的唯一主站”前打勾,然后确定。单击”Diagnostics…”,单击测试,显示OK后再单击“读取”,看需要访问的站地址号是否有显示,如不正确再检查DP网接线和传动站地址设置;
2.在STEP7上新建一个项目,在项目下Insert New Object -> Drive,填入传动的名字,在Device栏选择CUVC,然后填入需要访问的传动装置DP站地址,点击OK就可以了。在其下的Parameters目录下Insert New Object -> Parameter Set,命名即可,命名规则是”NoLoad_yymmdd_xxx”,其中”yymmdd”是年月日,”xxx”是流水号,例如”NoLoad_090101_001”;

3、P654=3100控制字1位0的源为通过第1块CB/TB板收到的数据,意义为合闸和分闸;
P433=3002,(P433为主给定)。
4、设置Operate-> Set process date(ok即可)
5、低速下运行,逐步升速,确认电机转向是否正确,编码器情况,各个参数等。

二、编码器没有问题后,可以带编码器运行
1、P083=2
2、P143设置为最大转速

三、优化
1、电流调节器优化
 前提,电机机械锁死
 设置P051=25,按合闸按钮,优化开始,当P51=40时,表示优化完成,分闸。
 优化后,低速运行,现场看电机低速时转动是否流畅
2、弱磁优化
  P051=27
 优化完成后,设置P081=1;逐步升速到最高转速,并稳定运行一段时间。

四、阶跃响应

需要加到趋势曲线里的参数:
K0170速度给定
K0167速度实际值
K0292电枢电压实际值
K0115电枢电流调节器实际值
K0118电枢电流调节器设定值
K0148转矩给定
K0142转矩实际值
K0260励磁电流调节器输出
K0268励磁电流调节器输入给定值

电机启动后,观察以下参数:
r014进线电压显示(电枢)
r016进线电压显示(励磁)
r017进线频率显示
r019电枢电流实际值显示
r023速度调节器给定值与实际值偏差显示
r024由脉冲编码器来的速度实际值显示
r035励磁电流调节器实际值显示
r036励磁电流调节器给定值显示
r037 EMF实际值显示
r038实际电枢电压值显示
r048运行时间显示
n024.01(编码器速度实际值rpm)
K0040(来自编码器的速度实际值)U44.01=40,n045.01查看
K0042(来自编码器的实际位置值低)U44.02=42,n045.02查看
K0048(来自编码器的的速度实际值rpm)U44.03=48,n045.03查看
状态字r652,r653
控制字r650
P046可以选择要查看的布尔量连接器,在r045中查看
P044可以选择要查看的%连接器,在r043中查看:
转矩:
电枢电流:

速度给定:

速度实际值:

励磁电流:

电枢电压:

可以通过PMU调节速度:
把参数调节设置到P401,
把速度主给定连接到K0401

带编码器运行:
P083=2
P140=2

优化:
最小励磁电流
本文首发:http://www.dqjsw.com.cn/dianqi/sifuxitong/85100.html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A:
抄书呢?这个贴子没有意义,手册里的东西。讲讲调试的心得或者窍门什么的,别抄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