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我们公司打算给一台入料设备加入计数功能,就是当数量达到一定值的时候设备自动停止,要实现计数的数值能够通过外围自由设定,以满足在不同的数量下让设备自动停止,怎么能做到外围去修改PLC程序的计数器,还有设备停止后怎么清0开始新一轮的工作,要置位复位吧。本人不是很熟悉这块,想学习,有高手指点吗??非常感谢,肯定得要外围的输入面板吧,需要去买或者定制吗?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请达人详细介绍下,本人新手

网友A:
外围设备改变数值可以通过文本、触摸屏等实现,这些不用定制,买现成的
清零,如果是计数器清零,可以用RST去复位的

楼主:
楼上能具体点么,用哪种触摸屏能实现修改三菱的计数器值?文本是什么东西,能讲解下吗??

网友A:
文本是带操作键的,可以输入数值等,不能触摸
只要是能和三菱连接的触摸屏都可以修改
触摸屏基本上都能和三菱的PLC连接,估计找个不能连接的比找个能连接的要难

网友B:
单这个功能用个文本就行了;可以定义一个键用来复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买个文本显示器就行,没必要触摸屏,买来以后怎么设置哪个键,实现目标计时器C的数值呢,是文本自带的程序吗?或者谁有相关的资料帮忙传一份,本人邮箱jiajun923@163.com,qq231269801,谢谢

网友A:
先定好用什么文本,然后用对应的编程软件编程
怎么设置,可以找对应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