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柜如何配置

楼主(2011-03-31):
630KVA的变压器,380V下面准备1个进线总开关柜,1个出线总开关柜(但要3路,分别想800A/800A/400A),两个电容补偿柜;总共四个柜子,柜子里应该有些什么东西。。。
领导让我看看里面要有什么,免得被人坑了。。。
拜托了!

网友A:
你们老板也太过小心了,同时也太不相信人咯,不过里面的东西有点多哦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小了点吧/

网友C:
最好的办法,找几家成套厂,配置、报价,比较……

楼主:
不是老板不相信人。。问题是不太懂,没办法。
变压器不小的,我们三路负荷,一个148,一个310,一个80。

楼上的说法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老板已经谈好让那家供这柜子了。
但是
上次那柜子厂家来我们这说少了一段变压器到低压柜的线,要我们买;老板又不放心了。
让我们给这厂家提意见,箱子里要什么什么东西;等以后箱子到了,少东西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
拜托有知道的告诉下,厂家说是按一个总进线柜,一个出线柜(三路出线),两个电容柜配置的。

网友D:
“变压器不小的,我们三路负荷,一个148,一个310,一个80”
不知你这些数字是单一负荷,负荷是什么?还是一路多个负载总和,如都是单一负载又是大负荷,如电动机。可能小了,又不知你配这么大开关是啥意思,630KVA变压器额定电流才多少
,可能才900左右吧,不知你们长里什么思路

楼主:
我说得不专业。。
一、是各路的设备总功率。
二、630KVA的变压器额定电流是900多。。
三、改成400A,800A,250A
柜子里应该有什么东西呢,或者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我向厂家提醒要他装上的。

楼主:
这是下午和同事商量出来的准备提给厂家,和楼上的有些差异。能指点下问题出在哪吗?
功率补偿厂家上次来说是补偿40%,然后说是240Kar;和楼上的差别好象很大。
他那开关说是电动的,一个就占好大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