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各位大虾们:
               我最近开始连接西门子s7-200,但是一提供24V电,PLC上的所有指示灯都在闪烁,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吗??

网友A:
把你接线图纸发上来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对,正如楼上所言,把你如何给PLC供电的图发上来。我们分析下。另外,你可以换个PLC来判断是PLC本身还是外部原因问题。

网友C:
你把PLC本体的24V 用到哪里了?
应该是你那24V过载的原因哦.

网友D:
有图大家才好帮忙分析

网友E:
把情况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F:
24V过载了

网友G:
介绍下具体情况。

楼主:
我用的是cpu222的,用一个0~36v的电源给它供直流电,正极接L端,负极接N端,
s7-200通电之后,sf、stop、run还有所有的输入端的指示灯都在不停的闪烁,将通讯线和电脑相连,也不能通讯,提示是通讯超时、输入有误这样的提示。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忙,请再救救小弟,急

网友H(2012-06-06):
错了,L、N是交流接线口

网友I:
呵呵;如果你CPU上标的是L、N,那么你的型号是AC/DC/RLY;
这个是交流供电的;
电源AC85~26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