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洗手盆有人使用时光电开关使X0为ON,冲水系统在3S后令Y0为ON,冲水2S停止,当XO为OFF时候,再行冲水2S,请设计梯形图。

我知道这很简单,可是我不会编。
求高手们提点下小弟。

网友A:
还是你自己作吧.不然你永远不会.基本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X0接通时间大于8秒,又重复冲水了

网友D:
先理清要求,然后可一个一个功能去实现。
比如,先试X0接通、使Y0接通;再把延时加进去,再加进去停止条件……X0断开时,也是如此。

或者,参照他人的程序,自己再试编;
这样能发现问题,也能提高学习兴趣。

网友E:
这个简单的程序要学会自己动手编了

网友F:
我是自学,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指正

网友G(2011-05-14):
这是用FX2N编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