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我要写采购单,发现BV120X3+60X1,和RVV2X1。5;
一个是线径在前面,后一个是数量在前面,哪种方式是正确的?或者国家都规定吗?

网友A:
应当可以参照手册上的标法。

楼主:
楼上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些,哎,你这一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
我认为只要大多数人看得懂就行,前一种标法后一种标法都可以吧,但我常用前一种标法。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BV120X3+60X1应该是图纸可以这样标记;
如果要提采购计划,就应该是BV120多少米,BV60多少米;
BV60好象还没有。。。

网友C:
查下电览手册了

网友D:
这种是图纸的标注方法,购买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写的,写上型号、线径和总数量就可以了。图纸标准的线材标注应该是绝缘材料在前面,紧跟的线径,最后就是数量。但是现在很多制图软件使用的都是材料+数量+线径这种标注方式,到底那个才是有效的?也没有个具体的标准。

网友E:
BV120X3+60X1这是四芯电缆,就是说3根120平方+1根60平方,60平方的没有应该是70平方。RVV2X1。5是两芯电缆,就是2根1.5平方。

网友A:
   BV120X3+60X1不是电缆,BV应当是塑料绝缘铜芯线,且无60平方的电线规格。
   不记得我以前在图纸上是如何标注的了;但原则上,应当是无疑义。

   楼主的问题,可参考8楼mat3210的说法;
   材料计划的话,型号规格,可按7楼所说,查阅有关电线电缆手册或产品样本。

楼主:
呵呵,我把采购清单做了更改,想了个笨办法,如图,应该不会有错了。
谢谢大家啦!

网友F:
前一种是导线标注,后一种是电缆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