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大家好,有个问题,我这里有个变频器6SE6 440-2UD37-5FB (75KW) ,带着一个55KW的电机,用的V/F方式带动负载,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上的风扇,在变频器运行时,老是间断性停止转动,我这里用了低高速两级控制,有时在低速时,变频器运行七八秒后风扇才开始转,有时在高速时才开始转,低速时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风扇不转了?是不是太脏了?需要做卫生了。

楼主:
风扇本身并不太脏。
风扇本身并不太脏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可能设成温度高时风扇运转了

网友C:
这个是变频器本身自我保护的,只要散热器温度正常,没必要担心

网友D:
有的标准电源的散热风扇是根据自身温升自动启停的,不知这变频器也是这情况,呵呵。

网友A:
MM440正常状态,只要“合闸”启动ON命令,风扇就应转。不应该时转时不转。

网友E:
平时还没怎么观察过,明天好好去研究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