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采用15KW变频器控制一台13KW的潜水泵,两个用户仅一墙之隔,设备配置及设置完全一样。一家用的很好,另一家却频繁损坏水泵。变频器一直正常,水泵每次损坏都是漏电,导致变频器过流保护动作,或漏电保护器动作,检查水泵漏电,更换后一切正常。大约一个月左右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有时水泵会断一相,有时只是漏电。最奇怪的是有时居然手动工频运转几分钟后,又正常啦!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怎么解决,不胜感激。讨论下也可以。

网友A:
有没有恒压控制,估计跟密封有关

楼主:
是恒压供水,利用变频器内置的pid调节。至于密封请问您是指水泵自身的吗?具体是水泵的什么密封为什么?请教!

网友A:
水泵叶轮和定子之间有个空腔,里面有个带弹簧的合金密封,请检查一下

网友B:
水泵电机不是变频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