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原整流桥炸坏,后换一个新的通电后,风扇运转正常,可面板无显示?怎么回事

网友A:
风扇应经运行,开关电源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检查一下主板24V、10V是否有电压,重点检查主板,主板与电源板之间的连接排线,键盘连接处,更换个键盘看看是否键盘坏掉。

网友B:
本人曾遇到过类似情况,是+5V稳压电路出了问题   5V电压低于4.7伏所至。查5V稳压电路,更换PC817和TL431试试。

楼主:
主板出了问题。已经外发了。

楼主:
那里有学习修变频器的好地方没有?

网友C:
去专门的变频器维修中心 当学徒就可以学了

网友D:
先查5V电压有没有   其次查CPU是否发热短路     再查是否是显示电路电源没有    自己看资料     www.nb18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