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楼主(2011-04-01):
怎样判断负载是恒转矩还是恒转速??

网友A:
恒转速和恒转矩是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不是负载特性。负载特性是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控制方式是人选择,可以由人来决定和支配。比如根据工艺的需要,可以恒转速的控制方式驱动一个负载运行或调速;再比如,根据一个现场工艺需求,可以将变频器设置为恒转矩控制模式让电机输出恒定的制动转矩,比如卷绕控制。等等。

网友B:
哲学学的不错啊

楼主:
那就 是要看它的工艺要求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 是要看它的工艺要求咯··
耶!正是。要根据现场的控制需求、控制对象的特性、控制工艺来选择是恒转矩控制?恒转速控制?还是压力、流量等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