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如题所述,知道的给说说

网友A:
总容量在调压器的额定容量内,多台可以

网友B:
调压器可以接多负载 但调压器本身不允许并联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容量在调压器的额定容量内,多台可以

两台堵转电流时6,5A的力矩电机,6KVA,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三相调压器吧,堵转电流在6.5A的两台力矩电机,不建议带两台
是的,因为张力需时常的人力调节,所以就两调压器各控制一台电机,改成了自动在两张力间调节,同时带两台电机时间是6秒,间隔60秒以上,调压在200V以内,这样对调压器会出现什么样的伤害?

网友D:
一台调压器不可以带两台电机,最好一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