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我单位楼高99米,要在80米,60米处挂些外景观照明灯。原设计图纸没有防雷措施。我曾在60米挂过音箱,被雷打坏了。灯会不会遭雷打?我想知道这种防雷应怎么做?电箱空开是三相五线80A,要用啥样的电涌保护器?灯具的防雷怎么做。请有相关经验的前辈指点。最好拿个相关规范,我好做为依据和施工方交涉。谢谢。

网友A:
现在电气施工都有防雷保护,包括防雷设施如避雷针,避雷带,避雷器等,线路防雷安装电涌保护器。由于你的电箱是终端保护,建议在你的三相五线配电箱内进线处安装4P就是4级电涌保护器,保护器前端加4个单级熔断器,熔断器电流根据你用的产品选择,通常为25到32A,熔断器要用如正泰RT28那样,一旦熔丝熔断红色指示灯就亮,提醒更换熔丝。最大放电电流为20kA,放电保护电压值为1.2KV。配电箱下面分出的单相照明线路加单相电涌保护器,保护电压值为0.9或0.8KV,最大放电电流为10KA,熔断器通常为16A。通常设计院有标准规范并按规范设计,施工方按图纸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