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ABB acs800变频器,因为是4象限的,所以有两块主板,共用一个CDP312键盘。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当上电时,键盘会随机选择一块主板进行连接,有时连接逆变侧主板,有时连接整流侧主板。我现在希望,上电时,固定的连接逆变侧主板,请问,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咨询ABB的传动工程师技术支持。一般的情况,整流-回馈单元与逆变单元是分开的,各是各嘛,为什么混在一起了?就是控制也不是一起的,各自控制各自的。一个面板太不方便了。

网友B:
默认应该是连接逆变侧的
ACS2000也是这么用的 默认是逆变侧的 如果你设置过之后下次上电就不会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