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我买的是开发商的精装房,住进去一个多月就有过几次发现窗户、机顶盒,电脑等地方有漏电的情况,即接触这些地方时被触了一下,然而,再次接触时就没有了。最近,情况越严重了。前几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我妈妈用电笔测出我家的门把手、桌子上的钥匙孔、衣柜边上的金属条、水龙头、窗户等家里多个有金属的地方,都有电,有些地方是测一次有,测第二次就没有了,而有些地方似乎电流很大,拿电笔测到的时候,都有人被触到的感觉,而且连测两次都有,第三次测才消失。等到第二天再次测试时,也是发现下午2点过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带电,但第三天测试时,就是下午5点过才测到电了,而且带电物品的范围又缩小了。以前找过物业来检查,但因为家里的这些东西带电不是一直带电,有时又没有,他们拿摇表来测了下说家里的线路是接了地线的,也没查出什么问题。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家的门是木门,而门把手是金属的,但测到门把手带电的情况却很多。一次物业来检查时,把一根火线接到门上,门把手都没带电,说明门是绝缘的,但我们又确实测到多次门把手带电的情况。想请教下大家,有什么方法能准确测出到底是那里漏电,这些电又没有可能是从别人家跑出来的,即是别人用了电之后,我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把自己家总电源关掉,再测量一下有没有电。如果是家里有漏电的情况通常漏电开关会跳闸,你这种情况一般是感应电或楼里接地没有处理好。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静电的原因,还是就是接地线

网友C:
据所述,有可能是静电或感应电,也不能排除线路漏电的可能;
或可查地线是否带电;也可分别断开用电器具、电源回路,看能否找出规律。

再者,可询问一下,邻近或附近住户,有无此现象。

网友D:
就是分段排除法。将用电设备一个一个拔除电源,测量对地电阻。寻找所有的插头座,总能找到问题点。当然如果都是绝缘的,那就是感应电了。

网友E:
这个查起来确实比较麻烦,你看看你家里(一般在卫生间)有没有”等电位联结箱“,看这里面有没有接线。

网友F:
你家肯定有漏电开关吧?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G:
房屋附近有没有超高压线路。

网友H:
用万用表一侧就知道是什么情况
处理方法1看你家有地线没有,效线看对不,一般没有电线那也的看看
2用万用表测一下零火线是不是220V,如果不到200V就有问题
3测一下对地
4我估计接地了
有什么不懂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I:
根据以上的说明,静电的原因,这是个人皮肤干燥和当时季节原因空气干燥,所触到金属物体就一下子被电到,这是静电放电现象。建议像有这种现象的,空气干燥,皮肤干燥,就要在室内放盆水,保持室内空气不太干燥。要经常自来水洗手。这样可以减少产生静电。电脑显示器本身就是静电产生的来源之一,机顶盒长期使用也会产生静电,电视本身天线高频头处就有带电。如果使用电子验电器(电笔)这有时是使用者身体静电产生的原因,造成验电不准。

网友J:
把自己家的总电源关一下,假如还有电,那就可能房子的接地没接好。不是你家漏电
  没有的话,看自己家安装了漏电开关没,没装的话,只能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K:
接地线没接好吧!估计装修的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