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KW发电机

楼主(2011-04-01):
250KW发电机能带多大的设备。

网友A:
如果负载是阻性的,且起动电流与工作电流基本相同,250KW发电机可带动近250KW的负载。如果负载功率因数为0.8,则可带250×0.8≡200KW负载,这是满负荷计算,通常要留有余量。如果是电机换要考虑起动电流的影响,因电机起动时电流较大会使电压瞬间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