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新购一台FX1S-10MR用编程线与电脑连接无反应是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看你的软件参数设置,还有就是通讯距离是不是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B:
通讯电缆有与其它三菱PLC通讯上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讯电缆有与其它三菱PLC通讯上过吗?

楼主:
通讯电缆是和PLC配套买的,没与其它PLC试过

网友D:
什么样的电缆,通讯是怎么设置的,说的详细些

楼主:
与PLC连接是RS422口8针与电脑连接是RS232口9针,RS422对RS232连线为4、2通,1、3通,7(2)、5通。其余均不通。

网友E:
楼主是先连接好编程电缆,PLC通电后,不能上传、下载程序吗?
6楼的提示,还有一个:通讯是怎么设置的。也可如3楼所说,试试其他的机子。

网友F:
你检查下端口设置是多少了?

楼主:
是电脑找不到plc设备

楼主:
没找到可设置的东东,是不是线缆有问题啊,我看别的线缆8条线都是连通的,我的只有三条是通的

楼主:
通讯端口为com1、2都试设置过,还是提示无法与PLC通讯,电脑的端口也都是启用的

网友D:
你那线是不是好的?以前有没有能正常使用过?

网友G:
看看通讯设置界面中,通讯端口设置得对不对?否则可能电缆有问题了。

网友B:
先确认软件及COM口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H:
通讯设置对不对

网友I:
检查一下通讯端口,参数

网友J:
先看设置有无问题,新买的电缆一般不会不能用的

网友B:
不排除你买的是劣质电缆,不能用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K:
你三菱软件的通讯端口设了吗?笔记本没有9针串口,usb的要装驱动的,台机的可能是你设置不对,仔细检查一下看看,祝你好运。

楼主:
我用台式电脑,编程软件是三菱V8.52,在传输设置里选项是R232C,COM端口为COM1,都没通讯成功

网友L:
通讯的提示呢?

楼主:
通讯提示: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1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2该该工程与链接plc类型不同。PLC被复位了。4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ES:0180840b)

网友M:
这个现象我也遇到过,最后问题出在PLC的通讯端口上。

网友F:
有没确认线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N:
再设定com2口试一下

网友O:
com端口,挨个试

网友P:
线是新的应该没问题,看看别的吧,换个PLC试试

网友Q(2011-06-23):
先安装驱动,然后看通讯端口设置

楼主:
谢谢大家,是数据线的问题,换后就连接上了

楼主(2012-11-22):
问题已解决,是通讯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