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有专用的T接线头吗?如果暂时没有,需要把绝缘线拨开再接线,这样破损的绝缘处如何处理好些?

网友A:
用并沟线夹
架空电线吗 可以用并沟线夹 用扳手拧紧就可以了 绝缘处理用热缩胶 就是热缩套管。

网友B:
觉得2楼说的有理。
如果有现成的套件,则施工要方便多了;呵呵,我不熟悉这些,顶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空电线吗 可以用并沟线夹 用扳手拧紧就可以了 绝缘处理用热缩胶 就是热缩套管。

是架空绝缘导线不是普通的LGJ导线

网友C:
用横担和瓷瓶将线叉开 捆绑式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去除绝缘后,用捆绑t接或用并沟线夹就可以了!没看到要恢复绝缘的!

网友E:
不需要把绝缘线拨开再接线,绝缘架空线中间需要T接另一条架空线,可以用并沟线夹用扳手拧紧即可。并用双横担和瓷瓶将线叉开,但相间距离要达到。绝缘处理,本身就带有绝缘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把绝缘线拨开再接线,绝缘架空线中间需要T接另一条架空线,可以用并沟线夹用扳手拧紧即可。并用双横担和瓷瓶将线叉开,但相间距离要达到。绝缘处理,本身就带有绝缘套.......

没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