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请教各位高手,哪种触摸屏支持PROBUS协议

网友A:
请问你用的是那种的PLC
西门子的PLC可以

楼主:
触摸屏和变频器直接通讯,变频器是probus

网友B:
我知道西门子的TP177A(B) ,应该是支持的。TP177A 便宜点。

网友C(2011-06-23):
西门子 proface支持

网友D:
PROFIBUS DP

首先是西门子自身肯定支持了。

其他的如PROFACE。

而有很多触摸屏都是用串口赚PROFIBUS做,速度不是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