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一个匀速水平皮带秤!速度0.1m/s! 皮带总长度是7.5米!挂上了30kg的砝码!我想问一下 瞬时流量是多少呢?

网友A:
你用这个公式算吧,这样准一点

1.皮带秤挂码标定流量Q0计算公式:
Q0= 2F V0(或2FL0∕T0) (kg / s)
      式中F为挂码重量,即条钢和砝码的重量。单位公斤。
V0为皮带线速度,单位米 / 秒。
L0为皮带秤称量段长度,单位米。
T0为称量段运行时间,单位秒

网友B:
皮带称理论上转一圈的累积物重(Kg) :
  W=P*L/I
P:砝码重量(公斤)   L:皮带周长(米)  I:皮带称有效称量段(米)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们公司的技术部知道,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