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我想用一个海泰克PWS5610T-S的屏联接两个S7-200PLC,RS458不知道串起来怎么接线,那位能给点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自已顶下,
没人帮我呀.

楼主:
谁告诉我下RS-485怎么串联

网友A:
共商榷
尚不确定是否是否可以通过一个COM口连接两个PLC (因为同一个口被多个连接占用会报“COMx 被多个连线重复使用”错误)。如果要连多个控制器,常规做法是使用以太网,即使用网络型的触摸屏(型号后缀是N,你的这台是标准型)。考虑到你只连接两个PLC,可以COM1和COM2各接一个PLC。至于连线方式,可参考如下

网友B:
呵呵;PWS6600有两个COM口;
PWS5610是简易功能的,只有一个COM1;
所以上面的行不通;

网友C:
走RS485用一根总线挂起来。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是进了一家新公司,刚开始我也说不行,但他们说前面的人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D:
可以一个口可以接两个PLC 的  我用过  每个PLC设置不同的站号  接线的时候把接PLC通讯口的线一分为二 接到两个PLC上

楼主:
现在通信可以了,把屏里的参数设置了下改,波特率,关闭了COM2.

网友E:
可以,串在一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