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触摸屏设置密码方法大征集
有些客户的钱不好收想设置个密码什么的让他到一定时间就不可以使用了,但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PLC和威纶的触摸屏不知道怎么设置,还担心在PLC里设置太简单,容易破解,有什么复杂一点的方法。触摸屏能不能直接设置呢?

楼主:
在程序里设置:
[= D0 K6734]      OUT   M0
这样格式的密码太过于简单,如果客户关系不好他请其它人去破解,到时间款就更不好收了;还但心,没到密码设置期,别人已经付款了,你在去下次程序,容易出现许多的误解,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和你们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处理来的,希望谈谈各位的看法!

网友A:
真正要解开,三菱PLC设定密码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一打开就知道是什么地方关机了的。
象松下FPX的PLC,解密就要难度大多了,或者是基本上解不开。
威纶屏在屏上的《触发式资料传送》将你须要的时间地址数据传送到PLC,当屏上的时间=PLC上设定的时间(这个时间也可以屏上面做一个界面任意写入)。这样就可以了。
总之三菱PLC随时都可以解开,意义不大。

网友B:
用最近的高端PLC,在PLC里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C:
密码问题
您好,您先下载案例,在“编辑”--“系统参数设置”--“用户密码”里设置密码,然后再添加几个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当plc的M0触发,即将密码1传到D0.

网友D:
5楼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