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在程序中设置for循环8次,可在监控时却发现里面的程序一直在不断地执行,不过INDX的值倒停在设置那里,请高手帮我解释一下,应该要怎么样处理这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如何解决,帮你顶起来。

网友B:
条件符合即循环,且在本扫描周期内循环,也就是说,如果条件符合,你监控的时候,已经走了100个扫描周期,那么就已经循环了800次了。

条件判断+跳转,作为For循环的执行条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点拨!不过还是有点抽象!还望高手们再耽搁几分钟,详细说说!能附上梯形图的话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点拨!不过还是有点抽象!还望高手们再耽搁几分钟,详细说说!能附上梯形图的话就更好了!感激不尽!

您需要一遍一遍的翻阅系统手册,以增强对于指令的理解。
1、使用FOR指令的限定条件来约束FOR。

2、使用跳转指令来避免FOR被意外执行。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解答我的疑惑!我一定得再多翻几遍系统手册!同时也衷心地希望在以后能得到各位好心人更多的帮助!谢谢!

网友C(2011-05-30):
加上升沿

网友D(2011-10-17):
循环指令的使用
请问楼上的,你所编辑的程序怎么循环不了啊?
新手上路感到疑惑,请求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E(2015-07-28):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上的,你所编辑的程序怎么循环不了啊?
新手上路感到疑惑,请求指导,万分感谢!
在FOR指令前加一触发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