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1):
通过画图试验成果几率50%,为什么?原以为可以100%试验成功,但是试验证明不能,因为人不能再0.02秒完成启或停也就是说按的时候可以完成很多个循环,也就是50%几率可以实现,有什么不明白提问大家讨论

网友A:
上面有人不是说过有机械延迟吗!

网友B: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楼主也许说的是触点抖动;
那样的话,可加定时器,对触点信号稍作延时。

而从“人不能再0.02秒完成启或停”一句,又不像是;像与程序执行的扫描周期有关。
或许,针对特定的指令而言?

网友C:
“有什么不明白提问大家讨论”
——楼主是说,如果对这一现象不理解,我们可以提问,你来回答吗?

电气设计,如果不是要求如此,则需要确定性;
如果试验或分析有可能不确定,则需想办法让它确定。

当然,若楼主是将该问题作原理性分析讨论,则是很好的。

网友D:
楼主,如果你是实际接线的,请你把按钮换一个试试

用跳板式结构的按钮

楼主:
不能加延时加就没有意义

网友E:
本群前几天刚讨论过这个问题欢迎加入:32147758电工专业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