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直流调速 调节

楼主(2011-04-02):
现公司有一直流电机在带大负载时OCR灯报警,(以前的板不会报警)
电机功率110KW

由于手上没相关资料。

请各位大师帮忙教我该怎样调节?

主板

励磁板

网友A:
那么多电位器,你没有图纸怎么调?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取样比较电路出问题,电位器在比较电路中是一个设定值,当电位器氧化时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报警,先找图纸看看电路原理吧,想办法找图纸,搞维修的没图纸寸步难行啊。

网友B:
问问厂家的售后人员。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清楚了,没有资料很难查.

建议换成590  或6RA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