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350 F0034G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02):
一台ABB ACS350 2.2KW变频器模块11NAB126V1整流部分炸裂,w相IGBT上管损坏,修好驱动装上模块之后切换到手动运行,小电机运转,5秒后报F0034缺相 .而实际并不缺相。哪位见过这个故障,请指教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电机太小,只有60w,空载带1.1kw电机正常。装回原设备也正常。记得修西门子的时候也报故障A0911.

网友A:
这个还真奇怪哦,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B:
有的变频器在电机参数设置好的,不好加小负载试试的,那样会报警,不过自然也就有一个小功率试验参数或报警参数,修改就好了,施耐德的变频器就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