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我有一块被组态了的Ethernet模块。现在用BOOTP-DHCP Server连接不上。IP也不知道是多少。请教有没有办法能将Ethernet 模块恢复到初始化。就是OK指示灯变闪烁红色。

网友A:
在RSLINX中的以太网属性中找吧。只要在RSLINX中能扫瞄到这个模块。那就好办。
还有一个办法,用串口线在编程软件中直接编辑以太网的地址。

网友B:
在RSLINX中的以太网属性中找,点击网卡的属性 在属性里将IP地址改掉即可

网友B(2011-06-16):
IP地址在网卡上 是可以看到的 关注一下 就行

网友C:
IP地址应该会在模块上移动显示的,注意观察记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