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问题

楼主(2011-04-02):
我想靠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来控制PLC内部的T的值需要选什么样的模块。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希望哪位老师帮我一下。

网友A:
要扩展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B:
需要模拟输入,用FX2N-2AD或FX2N-4AD;
需要模拟输出,用FX2N-2DA或FX2N-4D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X系列直接买一个FX2N-2AD-BD(180元左右或更低),这个方案是最低价方案了


1、FX2N是没有2AD-BD这种东西的;
2、有的是FX1N-1AD-BD,是只能用在FX1S/FX1N上的,不适用于FX2N;
3、价格上你说的可能是一个232/485BD的价格,2AD-BD的价格是这个的好几倍;

楼主:
AD模块把模拟量转换为输出量,我用什么指令来控制PLC内部T值得变化,用寄存器吗能否举几个例子参考一下,感激不尽,我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