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plc上一根profibus通到一个触摸屏,再从这个触摸屏用profibus连到另一个触摸屏,接头上的on  off怎么设置?通讯不上有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A:
在DP总线的;两头为on,其他的为off

楼主:
谢谢  怎么三个地方全off可以通讯上  其他设置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