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以前一直在用三菱的PLC,现在刚刚接触欧姆龙的CP1L,好多指令(像ACC)都搞不懂,着急呀,麻烦高手们指点一下哪里有详细一点的资料﹑书籍,有讲指令的视频最好,多谢啦

网友A:
看编程手册,编程手册中会有指令的介绍的吧

网友B:
找找一些资料看看就可以了,论坛里也有。

网友C:
手册上有对每个指令详细的注解;

网友D:
欧姆龙和三菱PLC都是日系产品,在指令应用上大同小异,在输入输出的寻址上有所不同,新华书店有很多介绍欧姆龙PLC的书籍。

网友E:
查看下编程手册了

网友F:
指令上面啊  很多都是在与理解上面的差距啊

网友G:
有点差别,看看手册就能明白了

网友H:
看手册啊,官网上很好找的。在不行就打欧姆龙的热线,服务很好,
我弄不明白的就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