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两根三项四线185²的电缆同时并联在一起。那么这两根电缆的用电量相同吗?

两根电缆并联在一起,也就是相同的断路器上。那么他们每个月的用电量相同吗?工作时电流相同吗?

两根电缆是并在一起的。就是一根电缆容量不够用,用相同的两根电缆并联在一起。

网友A:
应该不完全一样

网友A:
就像并联运行变压器一样,负荷也不会完全一样的

网友B:
也就是差不多,但会有一点点差异。
满分,嘿嘿

楼主:
看来大家很有才华。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考虑过用电量是不是相同

网友D:
严格地说,不一样。笼统地说,差不多。所差的就是电缆的功耗。

网友E:
电缆的用电量相同吗?

        ??????楼主是问电缆的电能损耗吗?电缆所带的负载一样还是。。。。。。。。。

楼主:
两根电缆是并在一起的,就是一根电缆不够,用相同的两根。

网友F:
所差的不多    因为   差的就是电缆本身质量  阻抗   等原因导致  所以很小的差距

网友G:
理论上一样,但实际情况可能有小小差别。

网友H:
完全没关系

网友I:
实际情况可能有小小差别

网友J:
俺新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