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SP3仿真器 安装之后无法运行

楼主(2011-04-02):
如图 仿真器RUN了 但是打开监视的时候提示这个。。。程序是设备上在用的,不存在什么问题。
先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A:
你需要下载你程序中包含的所有块。

网友B:
如果不是第一次使用,应该是需要重新下载所有程序块。

网友C:
运行仿真软件时首先要把实际在线停掉,,仿真软件运行然后模拟操作下载程序到PLC中,其余步骤就和在线操作一样了!